DV5不显维修,座子问题

楼主(2012-02-06):
也是同行拿来的机器,叫我做显卡,我一看是AMD芯片组的 要么是CPU 要么是CPU座 要么是北桥。插电测试无CPU电压。电流0.42 客户说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就可以开机了,心想CPU肯定没问题,我把CPU供电那块按一下就有电压了 ,还以为是CPU供电管理虚汗。烙铁焊好,故障一样。心想应该是我按的时候把板子按变形导致的,于是怀疑CPU座,用力按CPU座,OK。加焊座子亮机

网友(2012-03-07):
同意楼主
果断

网友(2012-02-06):
思路简介。果断

网友:
应该就是通病吧。

网友(2012-03-07):
HP DV系列好多通病啊

网友:
AMD的CPU座子问题多,尤其在HP的机上

网友:
cpu坐不好焊啊,,,

网友:
加焊CPU座楼主助焊剂吗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,AMD的CPU座子好像是要注意 的

网友:
一直在找焊座子的  助焊剂

网友:
上次碰见个 CQ40的机器  没拆过机 跟你的问题一样  最后是CPU松了·····郁闷

网友:
cpu坐不好加汗

网友:
CPU座子不好焊呀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大家对换座子这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切磋一下。谢谢。。

网友:
对呀,记得上次弄一个座子,加焊还是不好,拔下来了,这个球真难植,我也用吸锡丝托啦,托的时候稍微一用力焊点就往下沉,以后碰到cpu座子建议不要拖拉,很难搞的,不过最后废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搞定啦。

网友(点评):
你很强啊,座子植球,我换的都是新座子。就是对新座子的锡熔化感觉不好,成功率不是很高。我们用的焊台是两温区的。。。高手们给点经验。

网友:
经验维修啊学习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