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华硕P5G41T主板自动开机

楼主(2012-02-06):
这块主板自动开机点不亮,但是在点下开关键就能点亮了,主板的 IO芯片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,和开关键相连的电阻,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,这会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查和PSON有关的温控信号

网友:
没明白楼主什么意思?自动开机不行?是接上电源自动开机了,但是点不亮。只有按下开关键才能开机?华硕这块主板是自动开机的吗?

如果可以开关键可以关闭电源。可以考虑BIOS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 有没有可能是晶振 或bios

网友:
不能自动开机 只能手动开机?
电源模块不支持自动开机?

网友:
我一n73的华硕就是这样,后来发现是一小芝麻管坏了引起的,在桥的旁边,不和开关相连。换之就正常了。你的可以查一下南桥边的小芝麻,看是不是那些小芝麻坏了。好好找找。华硕的垃圾爱坏小芝麻管。且还是软击穿的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