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15V到底是怎么来的,解决办法

楼主(2012-02-06):
最近修道很多机器。开机掉电。经测试很多后级电压没出来。经检查MAION这个信号没发出来,这个信号是15V控制的,查15V是由待机5V经4个
二极管
升压出来的,那块的电路全部换了,还是一样,15V只有6V左右,生不起来。没办法断开前级。直接19V代替OK。不知道论团有没有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。
掉电
解决办法

网友:
开机一下了就掉电了怎么查

网友:
是什么机器的,找图纸查一下不就知道了么。

网友:
看楼主的描述,应该是售后了,如果楼主确认换了升压器件,查图纸看看是否用升压控制不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