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 USB口不定时失效问题

楼主(2012-02-06):
一直用的一台高分高配T43
出现一个情况 两个USB口不管插鼠标 U盘 移动硬盘 或者是Jlink等下在线
不定时的出现不能使用的问题
鼠标基本上是灯忽然不亮 重新插拔后 过几秒又不亮了
维修的人说是南桥虚焊 我找焊接厂重新焊接了一下 好用了十几天 现在又不行了
有人遇上这种情况么
同意楼主:
0.0
ganyicn
同意楼主:

网友:
那就植球 或者换掉

网友:
过来逛逛,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还是南桥问题 重新植球看一下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下面的焊盘断了,如果完全断,会卡在开机LOGO,自己没有设备的话,就送修吧。这个要拆下南桥检查,如果焊盘好,那就要更换一个好的南桥上去测试了。

网友:
南桥或者USB供电。 至于怎么弄你要找专业维修的才能搞。

网友:
USB 48M 时钟

网友:
USB电源供应不足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