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上网线自动关机,有时是重启

楼主(2012-02-06):
一块服务器主板intel7520 板载intel双千M网卡,插到千M网线时会自动关机,有时是重启,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过来逛逛,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先禁用网卡,然后插上网线看故障是否复现,据此判断是否为硬件故障

网友:
网卡短路了吧检测下了。

网友:
就是硬件的问题,请问网卡短路咋修?

网友:
网卡短路          可以先换网卡芯片试一下

网友:
1检测网卡线路
2周边供电电容

网友:
先不要插网线,看能不能认到网卡,再摸摸网卡芯片发热不

网友:
插PCI的千M网卡嘛,值不了几个钱

网友:
网卡芯片出问题了,不如直接更换独立网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