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30屏灯亮一下就不亮了?

楼主(2012-02-06):
刚接一台。联想G430开关有显,等显出LENOVO后显示屏的灯,马上不亮了,但还可以隐约看到屏上的字,可正常进系统,想请教高手怎么判断是灯坏了还是高压条坏了。
Lenovo
联想
同意楼主:
4.0
似水.....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声明一下,是LED屏

网友:
LED屏哪来的高压条,这不是扯犊子吗。如果是LED的话,就去查他的控制信号;如果是灯管的就拿示波器查看高压变压器波形。有波形就检查灯管连接状况,没波形就去检查高压逆变器供电状况及背光灯开启控制信号。要是这两个信号都正常,那就去换高压板吧。亏得还是[中级维修员]呢
同意楼主:
5.0
陶醉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这个应该好整。

网友:
LED的没接触过,谢谢。

网友:
LED屏里的灯泡坏了吧

网友:
没听说LED灯泡坏了的,怎么也去查高压,或控制信号嘛 呵呵 这票子很好吃

网友:
那个LED高压条就几根线,查线电源地 亮度,控制,,和LCD没多大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