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2-02-06):
XP开机密码忘记了,有高手解得开吗?
开机密码

网友:
用PE工具清除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还不简单,自己找个密码破解的玩意儿,或者带破解XP密码的光盘,自己试着玩吧,很Easy的

网友:
也可以试试放电
懂安全
放电能去掉XP开机密码??

网友:
就是这几种方法 解开了吗? 不会是bios密码吧

网友:
Hiren's bootcd  - 可以帮助您
hirensbootcd.org/download/

网友:
要么用PE工具解,要么用光盘解

网友A:
有系统盘.就有个清除密码的工具!

网友(1970-01-01):
来自
post_deleted
匿名卡
-1

网友(2012-02-29):
系统盘 解除密码

网友A:
ghost版系统盘都带,按菜单操作就好

网友:
在网上下了老毛桃,做个优盘启动就行了,上面有密码清除工具

网友:
格式化重装系统

网友:
随便刻张 盘 都有带破解

网友:
重做系统,最简单了,

网友B:
呵呵,我还是比较同意楼上的说法,但是,有些技术性的细节,需要再深入讨论。总之还是顶了吧。加油啦。
韩国留学韩国留学中介

网友:
老兄,一般GHOST系统盘都有解密码的功能的呀。

网友:
这么低级的问题,自己去百度吧,

网友:
15楼说的也是一种方法,呵呵,不过不是上策,清除重围是最好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