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X42N

楼主(2012-02-06):
华硕 X42N 笔记本,开机卡在华硕LOGO界面了,一直不动,刷BIOS还是无果,高手解答!

网友(点评):
查南橋所控制的外設, 例如網卡, 音效卡, IO等....

网友:
内存换了吗。供电正常吗,有的卡LOGO也是IO或者南桥问题。

网友:
唉,供电应该没问题,显卡也做了,无果啊

网友A:
这机子是不是 挡LOG是通病啊,我现在也修了一个,南桥换的新的,BIOS刷的最新版的,就是不行啊,我快无语了,我不想拆外设啊,谁来救救我们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子是不是 挡LOG是通病啊,我现在也修了一个,南桥换的新的,BIOS刷的最新版的,就是不行啊,我快无语了 ...

你也修了个?唉,麻烦啊

网友B(2012-03-10):
我这里也有一块卡LOGO,没办法啊
,IO和南桥那个问题可能性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里也有一块卡LOGO,没办法啊
,IO和南桥那个问题可能性大

我都换了,还是一样,叫客户换板了

网友B:
哈哈,我的运气好一点,在论坛里看到版主说换内存,我换了之后就可以进系统了运行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我的运气好一点,在论坛里看到版主说换内存,我换了之后就可以进系统了运行正常

汗,我换了内存也是一样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