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灵动NB200死LOGO和BIOS

楼主(2012-02-06):
修了一台NB200,当LOGO ,硬盘拿掉OK,偶尔也能进系统,以为南桥NG,GBM的   于是乎  换,故障一样。看论坛有人说是北桥,945GSE的,换,还是不行。最后是BIOS的问题。因为之前偶尔也是OK的就没怀疑是BIOS,哎!!!  这个BIOS是OK的

网友:
我前几天刚修复一台  NB200  卡logo   刚开始以为bios问题,刷了之后还是一样,结果找了个一样的南桥,换上去,直接好了!南桥的问题多!

网友:
我修改两台,开机卡logo,刷BIOS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