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500G带电摔坏,MHDD有叹号,求助

楼主(2012-02-06):
前150G不分配可以用 但是硬盘本身还是有时很慢
检测有X和!
X用磁盘再生器修复了  叹号怎么办?

网友:
貌似没办法 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用pc3000修复的……

同意楼主: 5 反对楼主: 5
据说是的,但是PC3000使用是一个技术活,一般的人是不会用的。而且PC3000不技术STAT硬盘

网友:
过来逛逛,学习一下。

罗工SAS -12 严禁灌水

网友:
500G  正常都是点11或点12的,盘的没修吧,MHDD擦一下还不能解决就没办法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看法!

网友:
1级下输入N1
T级下输入指令m0,8,2,,,,,22这个操作大约要做3小时
最后用m0,6,2,,,,,22试试吧,不一定有效果
点11 12的盘修复率非常低的。

网友:
摔坏的,没什么希望了,全盘叹号修复掉也不管用

网友:
扔!这种情况90%是头摔坏了

网友:
过来逛逛,学习一下。不过摔坏的,没什么希望了

网友:
用MHDD先删除坏道,然后高级擦除,大硬盘G表容量庞大,我试过320的4095,估计问题不大。

网友(2012-03-10):
没救了,板留着做配件吧

网友:
做配件,可以利用的

网友:
一般是磁片划伤,没修的价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