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MOS管可以用什么代替

楼主(2012-02-06):
这个MOS管可以用什么代替,一般什么板子上有这类MOS管?

网友:
这个是N沟道mos管,很常用的,高电平导通……

网友:
复合mos管,应该比较常见。

网友:
我今天也把它烧了,电池插反了,

网友A:
这种mos ct3上面好像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mos ct3上面好像有

CT3 HP DV1000的板子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T3 HP DV1000的板子??

是的,这个板子复合管我记得最少有两个

网友:
实在不好找的话 拿2个N沟道MOS管 自己改上去就可以的

网友:
拿个双N沟道MOS管飞个线,用胶存包好也行啊。

网友:
找到相同特性的场管,拼起來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