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60主板加电灯亮可调电源电流0.01不动

楼主(2012-02-06):
板子来的时候进液了。。EC工作电压都正常。BIOS也正常。进液的位置是在管NEW卡的芯片。此芯片不装也不会影响主板其他功能的。EC和南桥沟通3.3的跳变开启信号正常,3,5V正常。南桥发EC的SLP_S3#SLP_S4#
SLP_S5#都没有。EC发南桥的EC_SCI#这个信号3.3 -2.0 一直在那跳。南桥的工作电压也正常。南桥和EC32.768的晶振都起震了。BIOS的偏转信号也正常。请高手指点南桥和EC之间谁坏了。我不想瞎换。就想一定要量到哪个坏。请指教

网友:
很肯能是南桥的问题……

网友:
你重新做下南桥嘛,进水的机子要先放到烤箱里面恒温烘烤八个小时再修比较正规。

网友:
你可以把EC 对应的脚翘起来看看 电压是不是还在跳变!

EC_SCI#  这是个什么信号呢!高手来解答下!我估摸着还是EC得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