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93W液晶显示器主板各部件功能及常见故障

楼主(2012-02-06):
同步信号电路,此处故障:会提示无信号输入,可正常加电,开关机,可以去掉此4个部件,故障除。

网友:
很好驱动板故障内容,不错!

网友:
从主板USB的外围元件来看,同步信号处的4个元件均为二极管或复合二极管,(6脚或8脚的)

网友(2013-03-31):
很好很强大

网友(2013-10-18):
做的很好,要是也做个电源板的一块儿就成双成对了
很受教

网友(2015-03-31):
这才是好的维修技师,有图有说明,有的时候可以帮助大家一次性搞定设备通病。辛苦了。

网友(2016-09-17):
这个很不错啊,谢谢分享,遇到了可以一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