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515

楼主(2012-02-06):
compaq 515有是开机能显,有时不显,是怎么回事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你先用跑卡跑下看跑没有……

网友(2012-04-19):
是不是内存没有接触好啊

网友:
修过,一开始是花屏,换的显卡,后来开机有时开有时不开,内存得老是擦才行

网友:
我也在找 哪位大哥给图吧

网友(2012-09-02):
是集成还是独立的 这种问题一般显卡或者内村

网友(2013-01-05):
这个机器就BIOS坏的多 先写下试试 。不行的话就用风枪吹下北桥。用380度大风量 均匀点吹。还有就事CPU好坏 不防试试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