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换灯管无奈的经历!

楼主(2012-02-06):
正月十五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,不幸降临到了我的头上。别人送了太显示器过来,说是 亮一下马上灭掉。开机检查。那个红啊呵呵!灯管坏了。放下手头工作,开始了换灯管。开头一切顺利。外壳 和屏的铁架子已经拿下来了。下面就要开始 把屏拿下来了。不幸就这样戏剧的发生了。屏电路和屏连接处 开焊脱落,其实当时我很小心很小心了。可能是老显示器,那一快有点老化了。意识到大事不好,马上装上屏 通电检查,呵呵!好像开始
一片黑一片白 。游戏结束屏报废了倒霉啊!

网友(点评):
很老的显示器,换灯管要报风险,医院是怎么干的,学一下

网友A:
呵呵,那可怜了,要赔人家屏了,但是最重要的还信誉问题啊...换灯管你拿屏下来干嘛啊?一般拿一个铁架子就可以啦,其他的部分用剪钳剪掉就可以了

网友(点评):
理解不了你所说的

网友(点评):
我换很多都是要拿掉屏的

网友(点评):
楼主说的是个别机型吧。

网友(点评):
说的换笔记本还行 ,台机不好使

网友B:
能不能详细说说你的换灯管步骤啊

网友(点评):
拆坏屏的经验你也要学一学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那可怜了,要赔人家屏了,但是最重要的还信誉问题啊...换灯管你拿屏下来干嘛啊?一般拿一个铁架子就可 ...

我也想知道你换灯管的步骤。我一直都是拿掉屏换的 笔记本除外

网友:
楼主好倒霉,我也试过弄废过屏的,所以换灯管要收高费,当买保险

网友C:
有时热塑套太大时,装不平。这时候也小心一点。不能硬来了。

我以前 就是热塑套太大 就报废了联想的屏 500大洋啊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两头挖洞把灯管抽出来的,这样保险点。但论坛上有人说这样做投机取巧不地道。

反对楼主: 5.0 同意楼主: 5.0
我觉得条条大道通罗马。
你自己家的机器会这样破坏性修复吗?的确不地道!!!
我们的目的是修好能正常使用,目的达到了就ok了,方法不止一种而已罢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时热塑套太大时,装不平。这时候也小心一点。不能硬来了。

我根本还没开始换,就是拿屏的时间把连接屏和电路板的地方弄开焊了,其实我也已经很小心了

Yy.
其实你可以先在铁架子旁边用刀片把那胶布剥开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根本还没开始换,就是拿屏的时间把连接屏和电路板的地方弄开焊了,其实我也已经很小心了

有时真的是没有办法啊。人背啊

网友:
那真的不知道怎麼說了。下次還是學樓上的開口換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那可怜了,要赔人家屏了,但是最重要的还信誉问题啊...换灯管你拿屏下来干嘛啊?一般拿一个铁架子就可 ...

俺都是用锉刀错开,实在不行就上剪线钳嘞

网友:
换灯管 熟能生巧...我换灯管都是会把玻璃取出来放一边的..X PCB板 从来不会用手去提 或者拉..或者 抬...玻璃Y侧这边 也不用手去搞..拿另2侧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不能详细说说你的换灯管步骤啊

就是拿掉屏那个铁架子就可以了啊,然后在左右两边挖洞,用镊子慢慢把那个白胶弄掉,如果旁边的铁片影响和灯管头接触的话,可以用剪钳剪掉,把灯管线焊下来,然后取出灯管,把新的灯管焊上,焊完检查有没有碰到铁片,接着外接电源和高压测试,确定好后,粘上点硅胶,把灯管固定好,就是这样吧。虽然会浪费时间,但是也有浪费的好处,就是这样不容易漏光。

网友:
液晶换灯管屏不拿下来 怎么换啊,有点不懂

网友:
楼主的运气不好啊

网友:
你娃太倒霉了,只有赔了,

网友:
汗,先别急,上次我一不小心把人家的屏电路上的插排线口给拆断了,就是驱动板到屏上那个排线口啊,给拆断了一半,感觉大事不好,想了半天办法没想到,最后想能不能在给他焊住,可是焊了半天还是不行,原焊原差了,好多线都焊到一块了,焊接技术不行啊。
第二天我从报废的屏上拆下排线口,一条一条慢慢的焊接,功夫不负有心人啊,焊了正正三小时,哈哈,终于好了。改天给你们上传一下,我焊住的排线口。

网友(点评):
是用漆包线飞线接的么?

网友:
还是方法不对头,我换灯管也要把屏取下来,不过我从来也不去拿它,自始至终,屏都是面朝下。放在桌子上,直到结束。

网友:
我有次也是这样,还是新屏呢 ,质量太差了 郁闷死

网友:
还是把灯管抽出来换 好点

网友:
还是掏洞拿灯管安全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