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200不显示

楼主(2012-02-06):
一台东芝M200的机子,集显的945,开机看电流到1点多应该是已经显示了,键盘灯也能控制,按键盘的切换外接热键,能感觉到屏幕有闪一下绿光。拆开发现之前别人换过NEC电容,但在换电容前可能做过北桥。我第一次把北桥加热了一下,显示一下又恢复成原来样子了。后来我把北桥重植了,把NEC电容也换了,还是老样子。
  请问有没有哪位兄弟有遇过这种现象的 ,或者给他思路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北桥集显到屏幕的显示线路出了问题?

网友:
外接有显不,如果不显还是北桥

网友:
电容加了几个?有一次我加了8人330的电容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个啊?你加哪的哦,有点浪费吧,4个足矣

是呀平常也就四个或6个,但那天直到加到第8个才显示,搞的我紧张了一下午呵呵,不知道是不是拆下来的那些电容也不太好了

网友:
我原来的不拆,再加两个470的就行了。

网友:
外接也不显示的,不是电容的问题呀,他原来换的也是NEC电容是可以亮的。
我后面换了6个330的,也是这样。

网友:
注意看下北桥周围上家动过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