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典维修案例。联想E43A死机,掉电。

楼主(2012-02-06):
因为了解了机器不是那么好修。
在修机器前我都会大概查询下机器是否有什么通病,或者一样的维修过程,看别人的检修流程。但是查看了几个后 很不理想。实在没办法,只能硬着修。这台机器 很扯淡。但是我就是喜欢研究这样的机器!(反正有人说 BIOS 南桥 什么乱七八的都有,别人的只能参考。反正基本都是说这几个故障,和救助。)
机器不是我接的,是店里的兄弟接的,放了有1个多月了,要求顾客换板,顾客不愿意,我才来他们那里上班,叫我修。
最早的故障是,能正常开机,开机进系统后,大约1小时候死机。有时候开机的时候死好几次,根本没办法用。
他们说那到机器发热量非常大。所以把显卡干了。干了后,悲剧出来了,开机到LOGO 掉电。然后一直放到今天。
=======
我拿到机器。发现机器已经亮了,测了下 供电,3.3V,5V,1.5V等等,测试发现全部OK!
然后由测试类下PCIE复位。都有正常的,想了想机器能上电,已经软启了。 软启动已经过了,应该机器不会有太大的问题,但是偏偏这些小问题难折腾。怀着百分之八十的希望把 BIOS刷了下,故障依旧。发现开机进BIOS里面 不会掉电。温度也正常!
然后不插硬盘,BIOS自检程序能检测,最后提示没有发现系统什么的。插硬盘就掉电。
然后进PE完全正常!那南桥基本工作正常,不能说百分百。因为PE没加载启动。
当时搞的我真的很郁闷,我又把百分之八十的希望,无奈的看着南桥。当时想干桥的冲动,这跟南桥关系很大。
其他真不知道干什么了。
这是机器。
当时好好整理了下思路,想想后,故障是隐形故障,但是奇怪的是进PE完全正常。老跟PE起矛盾。觉得供电不会有问题。
再试试看的心态上(本来准备打算换南桥了)测试到CPU供电的 时候发现
CPU供电是正常的!
但是CPU供电的MOS管的上管的D级,电压只有6点几V。当时狂喜。
但是在我印象里,上管是直通公共点的,但是之前我测试过 公共点,电压是完全正常的!
而且这里6V的电压,如果有话,应该公共电的电压都是6点几V,又一测公共点电压,18V正常的。当时就觉得奇怪。然后一跑线路才知道,原来公共点的电压到CPU上管经过一个电感。电感的前一端是18V,另外一端只有6点几V。呵呵,问题已经出来了。原来折磨死人的故障就怪这里呀!CPU供电不稳定 也会引起开机掉电,死机。呵呵 又好好学了一招。
然后重新焊了后电压正常,上管18V。
各位观众,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
然后装机测试,上硬盘正常进系统。图片就不跟大家发了,没意思!
然后开了一下午的机器,完全正常。
=======
以后大家遇到此类故障,可以检查下 上管供电。别直接测试线圈。
而且遇到故障,要好好分析,冷静下来仔细想想,其实故障就那么简单。
但是没那么简单。
呵呵。

祝大家新年快乐,红包拿来。我在发一个X61经典维修。进水的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,尤其是我的老师。
月饼大哥看到了希望给我加点威望。

网友:
赞一个!

网友:
运气不错啊

网友:
这算是通病吗

网友:
修机器要的就是细心,钻研和意志力。
蛋定啊

网友:
同意楼主

网友:
不错,确实不错哈。
tfh
牛人!
楼主是做版主的潜质
楼主很淡定,所以这么快就发现了这个隐形故障,这种心态值得借鉴

网友:
还好问题找到了。。。

网友:
复杂的故障,被你简单搞定。技术好

网友:
这故障一般不好找,原来就是电感虚汗啊????????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   向这种掉电的问题一般都是很难搞的啊

网友:
LZ很细心,学习了……
一般的技术是搞不定

网友:
经典的问题经典的解决 向这种掉电的问题一般都是很难搞的啊

网友:
这个倒是没有遇到过。看样子以后得注意下。

网友:
我们在这里都没示波器的。怎么看呀。我们只用表修。呵呵

补充内容 (2012-2-12 00:55):
呵呵 在昆明的,但是修了几台难修的机器后,好在多了。 虽然老板不在,也比较好处。没压力。  拿提成的,一天基本送送做300的利润。

补充内容 (2012-2-12 00:56):
呵呵 在昆明的,但是修了几台难修的机器后,好在多了。 虽然老板不在,技术员也比较好处。没太大压力。  拿提成的,一天基本松修做300元的利润。那基本工资就80元 一个月拿2000以上没问题。嘿嘿。
呵呵 好好努力。

今年工作找在哪里呀,没在昆明了吧。

网友:
不定时死机,掉电都不是很搞的,正是楼主有那种研究精神,所以这个复杂的问题被简单化了,

网友:
技术不错,复杂的问题,就这样被你给修好了,向你你学习

网友:
楼主很淡定,所以这么快就发现了这个隐形故障,这种心态值得借鉴

顶下 不错 修好就好 还是这么隐形的问题

网友:
很经典的案例,又长见识了

网友:
掉电不好修,楼主很心很定。

网友(点评):
先死机,后掉电...

网友:
感觉怎么那么简单?

网友:
修这种板子要很有耐心。。。。

网友:
好案例 这个很经典

网友:
看完之前大概猜到了,就是没遇到过。

网友:
不错,又学习了,技术不错

网友:
cpu电感断了?这个肯能只是个别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