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完系统后一重启系统就又坏了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2-02-06):
装完系统后一重启系统就又坏了,怎么解决?
重装四五次了,检测一下,硬盘一点坏道都没有。不知道怎么回事?黑屏提示系统文件丢失
黑屏
硬盘
文件

网友:
1.更换硬盘数据线
2.换内存
同意楼主:
4.8
liuj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卖软件的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寂寞男人
同意楼主:

网友:
人间哪有真情在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还是硬盘问题、不信换硬盘试试、

网友:
LZ提问时告诉大家是台机还是本本,如果能够提供详细点更好。

网友:
从新分区在装系统看看
人间哪有真情在
应该不关分区的事

网友:
过来看看,学习一下

网友:
重新分区试哈格

网友:
把硬盘低格一下 应该能解决~!~~

网友:
重新分区或换硬盘。

网友:
不好说了 使用时间超过五年直接换新机子不需要值当维修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条的问题

网友A:
先换个硬盘,不行,再换内存!!

网友:
硬盘没坏道就换内存试,如果是内存没坏是AMD的U的话就换U试试。

网友:
换了个内存条子,问题解决了。谢谢大家指点,是内存故障。

网友B:
应该硬盘的问题吧·

网友:
如果硬盘检测没有坏道,建议:
1.更换一根硬盘数据线。
2.建议更换内存条。
3.刷BIOS试试吧。
(仅供参考)

网友:
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的台式机机,是换了5根内存才好。还要考虑电源啊!

网友:
你的系统光盘不行,换几个不同的试一下。

网友:
硬盘分区看下 实在不行 换条内存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