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,如何测量MOS管

楼主(2012-02-06):
请教大家,如何测量MOS管啊?看论坛里有人说“平时测试方法就是把数字表打到2级管挡,短接一下GS,然后红黑表笔分别接触GS ,正反两次,如果两次结果相差甚大 就判断为 好管”。请问,这个方法正确吗?还有,测量MOS管时要把管子从主板上取下来测吗?谢谢!
主板

网友:
本人也求解,总是分不清极位

网友:
我们有很多教程,可加我q61620293

网友A:
测量MOS管
一般来说要拆下来测比较准
但是维修过程中不可能都这么做,只有你怀疑时才拆
ds为无穷大 sd有一个不大的阻值
没有拆下来前一般测sg看是否被击穿
小板子大学问
应该补充一下,上面说的是N沟的管子特性,P沟的相反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少有教材说的清楚,自己摸索吧,实在搞不定问我qq25067506

网友(2013-12-16):
学习了 没有系统点的方法吗?载板测量的

网友:
MOS测试前要先短路,不然测试不准确。

网友:
先分清楚是上管还是下管,然后量D端和S端,MOS一般要么就直接烧了,短路了就是直接低阻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