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主板 CPU风扇不工作,风扇没问题

楼主(2012-02-06):
是一块联想家悦D系列的电脑,型号忘记了,品牌机。单核AMD3000+   给CPU风扇插上供电线风扇不转,害我烧了块CPU。。。20-30块钱  求解决。。。

插脚紧一紧,或者万用表打下针脚

网友:
记得有次修过 是控制出了问题..

网友:
风扇插口测试有没有电?换一个口试试

网友:
飞个线 给风扇加个供电  啥子都解决了

网友:
风扇是12V,你查一下,有无输出,无,则检查12V插座附近有个供电三极管啥的,量一下是不是它坏了!

网友:
12短路了 再上u还会烧

网友:
You need to replace fun.

网友:
查风扇接口

网友:
过来学习了,支持一下。

网友:
最后断定!!!:可能是南桥的问题。。。。。。,别问我为啥:

因为 我USB鼠标短接,导致烧坏 CPU风扇 希望大家学习

网友:
照楼主这么说,应该是南桥也坏了?
CPU不是有自我保护吗?为什么没起作用?

网友:
上假负载测试一下cpu供电是不是正常

网友:
把风扇插到SYS FAN口就行了

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