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61进水机艰难维修。

楼主(2012-02-06):
这台机器是前天修好的,只能用的仅存的映像给大家描述了。
这台机器他们是不愿意修的,因为太难折腾了折腾死人。尤其这些进水机,信号上的。
首先拿到机器,插可调看,待机0.01。当时以为是正常的。

又修了一台X41机器待机是0.05V和 迅维网金格的提醒,和师傅们的提醒才知道,待机正常应该0.05V。
====
当时首先拿到机器,待机0.01,测电压3.3V,
我点开图纸,测,公共电电压OK。开机电压有3.3V,然后测试 5V线圈没有输出。然后又静态测试了一下,各芯片的对地阻止。都是正常的,呵呵。小开心。
那问题就在这里了,3V,5V是电源管理芯片是MAX1700管理的,在VIN供电正常后,收到ON3,ON5开启信号就会输出电压。然后看图纸,这个芯片是的关键测试点,是SHDN,ON3,ON5,BST3,BST5。
然后我看0N3,ON5是怎么过来的,慢慢追查,发现是由BD4176KVT-GP芯片产生的。

懂IBM电路的都知道 IBM的开机电路是由3个芯片完成的,PM,H8,电源管理芯片,电源监控,IO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73794-1-1.html

我之前发布过 IBM的待机3V,5V电路,有兴趣的可以看下,我就不多说了。
我测试完关键测试点后,就是不触发。我当时郁闷的很,到底那里出问题了。
测试 VIN供电 和 -PWRSHUTDOWN信号都是正常输出的,5M_ON
3M_ON ,VCC3SW,证明芯片已经自身复位基本完成。

我就不排查这里了,max1700的ON3,ON5 是 PM芯片发出来的,
然后又ON5一直到MAX1700 3.3V,然后又测试BST5,有6点几V在印象里。
那是正常的,又一测线圈电压是出来了。 然后我加旱了下芯片和线圈。
但是待机还是0.01。哎
也专门
测试了这几个信号。一直到芯片,和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,和关键信号。都满足了 就是不触发。当时已经弄了快一天了,真的没思路了。然后晚上问迅维网金格也谢谢他提醒我,IBM待机正常0.05V。呵呵 然后突然才找到了感觉,肯定还是那里供电不对,然后第二天 慢慢测试,测试到3.3V的一个上拉(MPWRG )这个信号的时候。发现不对。
这个是U69电源监控发出的。
上拉是3V。是线圈发出的,然后电阻一段有电压,一端没,我直接把电阻取下来。测试,发现10K。是正常的电阻,我直接把3.3V的的电压短接过去,哈哈。笑死了。发现触发了。因为IBM的机器,没电池是自动触发的。
然后找到一个10K电阻,呵呵 故障解决,装机测试。现在已经没问题了,已经交给顾客了。
机器图片没照下来。
MPWRG给南桥的复位。
哎 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干嘛的。所以没测到这个信号。

给我修的思路都没了。难折腾,其实问题就那么简单。

元宵节快乐,红包拿来。呵呵

+1

网友:
让我脑海里又一次浮现了喜哥在讲台上威武的形象,‘T60的待机时序’...

网友:
就是这么简单,哈哈,原来了解一下加电流程就可以

网友:
MPWRG 待机下电源好信叫。

网友(点评):
哦不太清楚 反正是这个信号不对。 呵呵。

网友(点评):
MPWRG信号给南桥,作为南桥的RSMRST信号的输入

网友:
本本的信号不会,迟点学本本

网友:
亲,待机是0.05a。不是v,you know

网友:
楼主一时冲动,打错了

网友:
学习了,很好的经验

网友:
mpwrg低电平就不触发

网友:
要查的信号就那几个,每都弄到了还怕查不出来问题

网友:
那说明还是 10K 电阻坏的。或是虚焊。

网友:
这就是经验,学到了

网友:
看着很羡慕 为以后长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