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弟来求助大家 这个是什么元件?

楼主(2012-02-06):
求助大家  红框标的元件 是什么,麻烦知道型号的 告诉小弟一声

网友:
下面的符号推测应该是晶振吧

网友:
应该是个晶体吧  多少M的 看不清楚   X  和Y   一般都表示晶体

网友:
同意楼主

网友:
看上去是

网友:
同意楼主

网友:
X,Y都是晶振哇

网友:
掉了上半面的晶振.....

网友:
 多谢各位。小弟 业余学习维修。刚接触 以后很多问题都需要请教

网友:
可以看板上同类型的器件。如该板上有一个晶振标的是X503,那么,这个未知的元件标X3,说明是晶振。具体频率参数就不可知了。

网友:
嘻嘻,原来晶振还有这样的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样子没有见过?只是他这个上面的掉了。

网友:
这板子 好像就这地方有晶振 呵呵

网友:
一个坏了的晶振

网友:
是一个被损坏了的晶振

网友:
被開闔的晶陣

网友A:
呵呵 一个这么大的X啊!很容易认的 不过壳 都没了不知道多大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呵呵 一个这么大的X啊!很容易认的 不过壳 都没了不知道多大的

有没有什么方法 知道晶振是多大的?

可以看它去了什么地方,比如是进网卡了,就是25M的

网友:
找图纸啊!呵呵 或者找相同的板子,还有就是 根据他用在什么地方 可以判断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什么方法 知道晶振是多大的?

很难找吧。  KOHJINSHA  S32 能帮我找找吗?

网友:
X3 晶振啊

网友:
看看那个晶振是那个芯片的 就大概知道是多大的

网友:
哦~~~原来是这样的啊~~~X和Y就代表晶振啊~~~我还不知道晶振有长这个样子的呢~~~

网友:
X、Y代表晶振。图片中看到个X3就是晶振了,多少兆的没看清楚

网友:
大哥, X3晶振  具体型号能有办法测量吗

网友(点评):
已经坏了 测量是测量不出来的

网友:
竟没看出是晶振  看标号看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