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1 进水机

楼主(2012-02-06):
今天元宵,所以有时间,
来论坛很久了,因为不太会论坛的功能,所以贴子写得少,见量
前两天一台联想F31进水,此板集显,CPU,显卡,北桥,都在D壳面,显卡没上料的
客户拿来时表述:过年时候一大杯水倒在键盘上,然后就关机了,因为懂得点电子方面的知识,所以没开机,开年,直接拿到我们店里来。拆机后明显发现有水印,拆下板后,在C壳面的板面有霉了,所以直接洗板,上BGA烤板(客户在现场等)。在一边洗板,一边看,没看到有腐蚀的地方,烤完板上电,掉电,电流在0.1多点就掉了,感觉是CPU电压没出来,然后测量,各个电压点,测得1.5V的电压只有0.48V,没出来,CPU供电没有,1.05等之前的电压都有,1.5V的控制芯片是ISL6269,量得条件都有,
则换一个芯片,但故障依旧,并且这板风枪吹会鼓起来,挺担心的。看图发现1.05V的控制芯片和1.5V的是一样的,然后在论坛看到,有人用互换方法来排除,借用此方法,先换场管,不行,1.05V有,1.5V没有,再换芯片,依旧不行。后来到群里请教,一师兄说没道理不出来,我就再仔细把芯片脚洗一次,发现13脚的自举升压有腐蚀,一量,果然PR145与13脚不通,用线连上,OK,电压出来了,电流跑了。
无语的事也发生了,屏亮了,但不显(没弄图)外接却有显。因为主板上的屏接口,在C壳面,直接洗民屏接口,依旧如此还是不显,加焊接口也无果,然后测量是正常的,一个奇迹在这个时候发生了,在没有拔下外接VGA线时,接屏,开机点亮有显了,并且是同时显的,取掉外接VGA线,就不显了,无语呀,我同事多次测试,第一次开机,强制关机开也可以显示。
问题在这里并没有完全解决,但客户不等了,把这机卖给我们了,400元。
因为本人要回家有事,所以没有时间搞定了,问题就在这里,请高手指教下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过来逛逛,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小周啊,一看就是你

网友:
楼主没说清楚,屏亮了,是指白屏还是灰屏,或则是黑屏,每种情况都有不同的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黑的,但能看到有亮屏,很明显,但那种黑是看不到文字和图像

网友A:
屏幕闪了一下?是乎有信号到屏上,这个时候测下4组lvds信号和3.3v供电,以及高压dispon和高压供电等,也可以强制亮背光,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屏幕闪了一下?是乎有信号到屏上,这个时候测下4组lvds信号和3.3v供电,以及高压dispon和高压供电等,也可以 ...

那些信号线都量了,外接BGA线,可以同时显, 不是闪一下,是有亮光,微亮的,跟正常开机那种一样,就是没文字和图像

网友B:
可能是显卡问题或屏接口电路故障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显卡问题或屏接口电路故障。

屏接口电路都量了,没问题,不能切换,可能在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接口电路都量了,没问题,不能切换,可能在EC

换了EC就能好

网友:
看下EC 有断线没

网友D:
应该是屏的哪组电压没有来……

网友(2012-03-21)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屏的哪组电压没有来……

电压都有了

网友E(2012-08-14):
请问楼主,你的现象是什么啊?不触发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楼主,你的现象是什么啊?不触发吗?

是进水机,能触 发,内屏不显,外接可以显,按开机键两次,(中间强置关机一次)内屏才会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