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没反应,该先从那入检修,

楼主(2012-02-07):
电脑开机没反应,该先从那入检修,电脑没启动前电源应有几路电压输出,分别是几伏电压。

网友:
这个 ,, 先去基地培训下啦

网友:
首先查电源 电脑没启动前电源应有紫线的5v输出

网友:
既然紫线有5V,再查绿5V有没有,如果有就把绿线短接强制开机看行不行!

网友:
查待机电压3.3VSB 在PCI槽上(上面一排 从左往右数 第14脚)南桥旁边晶振两个脚的电压也是重点检测对象。。

网友:
CMOS跳线对否也很重要,SUB接口有没有插坏短路也要看看。。

网友:
先查电源、再查主板

网友:
过来逛逛,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进来学习学习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90115-1-1.html

网友:
PW-ON  跳线短接能不能开机呀

网友:
看下待机有没有3.3

网友:
说两句赚点下载分

网友:
查供电有没有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