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410m 有待机不开机。求解

楼主(2012-02-07):
旭日410m 有待机不开机。求解。以为是待机键的问题,去之还是一样的问题,不明白了 3  5 都有v,开机键的电压也有触发。

补充内容 (2012-2-8 12:35):
现在的问题是待机有0.00-0.02之间的活动范围 ,按下开机键待机电流0.02,开机键上的3.3有变化,同时i/o的第二脚也有3.3-0.00的跳变,但就是电流没反应还是稳定在0.02

网友(点评):
1,二级电压有短路的地方 2,EC坏, 3,南桥坏, 4,公共点带不起负载, 5,线路断线. 6,人品问题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开机芯片,也就是IO芯片查了吗,另外BIOS问题也会参与触发,电流跑多少呢,你描述的不清楚呀

网友:
误会,我弄错了,是不触发,待机电流正常吧,重点查IO(好像是PC87541吧)芯片吧,

网友:
测是否产生3/5V电压,测下各电感的电压是否正常;有可能是产生3/5V芯片坏。

网友A:
开关到EC Ec到南桥 南桥在到EC 之间的开机信号都查查啊。。缩小范围一步一步查。。

网友:
还有就是晶振来了没?

网友:
慢慢查,重点在EC那块,待机后需要苏醒,会有s# on 发出,

网友B:
i/o也开机键连接角有跳变,但是电流一点反应没有。是不是i/o坏了

网友C:
南桥晶振正常不,触晶振一脚看看能不能触发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i/o也开机键连接角有跳变,但是电流一点反应没有。是不是i/o坏了

IO可能性最大,有 跳变不能说明IO没有问题呀

网友E:
还是看看CPU工作条件到位没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开关到EC Ec到南桥 南桥在到EC 之间的开机信号都查查啊。。缩小范围一步一步查。。

ec到南桥怎么查?南桥到i/o也不知道怎么查,菜鸟我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是看看CPU工作条件到位没有

现在是主板还没工作呢?能到CPU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IO可能性最大,有 跳变不能说明IO没有问题呀

我也是感觉i/o的问题

网友:
lid信号,看看,bios看看

网友:
找图纸慢慢来修吗。按照图纸一步步来

网友:
查南桥工作条件

网友:
还有很多信号没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到南桥怎么查?南桥到i/o也不知道怎么查,菜鸟我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41523-1-1.html
这是我写的一个不上电的 你看下吧.希望对你有帮助..

网友:
这个机器IO   坏的多点吧,  我一般都换IO 好的 !

网友F:
南桥的概率 大吧

网友:
跑下线路  看IO工作条件正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南桥的概率 大吧

我师傅他们也是这么说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南桥晶振正常不,触晶振一脚看看能不能触发

嗯,这个我一会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看看吧,路过!

谢谢顶贴,等待高手

网友H:
用手摸32.768晶振看下  有时候能触发的    那可能是南桥空了   或坏了   有碰到过

网友I:
先换晶振。。。不行再换南桥吧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用手摸32.768晶振看下  有时候能触发的    那可能是南桥空了   或坏了   有碰到过

摸过了,可能不是南桥的问题,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???人家说bios参与触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I:
先换晶振。。。不行再换南桥吧。。。

晶振两端一边0.4一边0.0不正常吧?

网友J:
刷BIOS   查EC工作条件    查南桥工作条件   不行就换个试试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先换晶振。。。不行再换南桥吧。。。

你没量错吧  有2个接地脚的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晶振两端一边0.4一边0.0不正常吧?

不正常!!!两个脚都要有0.2-0.8V的电压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刷BIOS   查EC工作条件    查南桥工作条件   不行就换个试试

bios刷了,还是不好使。。。同行帮我看也没看出个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没量错吧  有2个接地脚的

没有量错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正常!!!两个脚都要有0.2-0.8V的电压..

对啊,不一定晶振的问题吧

网友:
还没修好呀  LZ   重新干下南桥呀

网友K:
先加旱 一下 ec
找到电路图看看 咋回事

网友L:
先查一下晶振是否起振吧,然后换IO试试!

网友M:
我现在用的就是联想410M  ,哈哈。

你修不好的话,我把我的机拆了,卖块主板给你。嘿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先加旱 一下 ec
找到电路图看看 咋回事

ec的面积很大,脚位也很宽松,虚的可能性很低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L:
先查一下晶振是否起振吧,然后换IO试试!

晶振的一脚0.4左右,另一脚几乎为零,难道是他的问题、|这个听说bios参与开机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M:
我现在用的就是联想410M  ,哈哈。

你修不好的话,我把我的机拆了,卖块主板给你。嘿嘿。

哥啊,还是你仗义啊,给你少了你能干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晶振的一脚0.4左右,另一脚几乎为零,难道是他的问题、|这个听说bios参与开机的

呵呵,这个电压不正常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哥啊,还是你仗义啊,给你少了你能干?

给你500好了,100%没修过的。

网友:
仔细查查,南桥比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