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联想品牌机的G31主板加电复位不走数,,,,,

楼主(2012-02-07):
我这有一块联想品牌机的G31主板加电复位不走数。加电测试的电压都正常,我加焊过座子,换过南桥,但是都不行,量不出哪有问题来,北桥测得也是好的,还有哪比较容易出问题呢,请教大侠,。尽量给我讲讲关键部分,我是初学者,望大侠们多多传教

网友:
BIOS芯片虚焊了吗、芯片供电正常吗、程序刷了吗、南桥到BIOS芯片间有断线吗,好好检查一下这些吧

网友:
呵呵,楼主,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BIOS程序丢失,还有跳线是否跳错,是否有断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