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主板G31

楼主(2012-02-07):
V星主板开机检测到D4 做过北桥 做完i不亮求助该怎么维修

网友:
先查內存的工作條件吧, 別一開始就作橋, 加重故障.

网友:
D4
好像是没有过cpu吧,可以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如果是7529,那就刷一下BIOS

网友:
嗯 ,先检测内存的条件

网友:
直接刷吧!刷号很多了~!

网友:
D4 好像是乱码吧。看前面跑了什么码,如果是单码的话,那就是CPU过不去。

网友:
V星的主板BIOS坏的多

网友:
刷一下BIOS

网友:
D4 个人 认为是不过 内存,  G31建议用 双核 800M 内存点。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