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显卡不亮

楼主(2012-02-07):
七彩虹显卡 跑马跑到7F 但不亮  供电正常 做过芯片

网友:
没见过,等待高手回答

网友:
具体型号~!

网友:
你的症状说的太笼统了  不好判断

网友:
把问题说清楚

网友:
说得具体点才好判断啊。

网友:
BIOS刷 了吗 ,,或者 用高清 接口试试

网友:
刷BIOS 换740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