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E42A不开机

楼主(2012-02-07):
接此机,按开关键,能触发,听到风扇转动一会就不转了,拆下电池,硬盘,内存条,无线网卡,装上笔记本诊断卡,插上外接电源,开机,风扇又转动一会就停了,而诊断卡上的复位灯常亮,CLK灯不亮。这估计是什么问题啊,求解。有人说是显卡坏了,那判断笔记本的显卡出问题的依据是什么啊?

网友(点评):
测全板电压正常了吗.

网友:
独立显卡的机器显卡是比较容易坏,但不要满目的修通病,先了解笔记本上电的电流跳变方式。显卡不过的话是有跳变的。复位灯应该是会闪一下的。仔细看一下。把问题描述清楚,这样不太好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