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40bw开机的时候会闪一会15秒左右会好

楼主(2012-02-07):
今天接到一台三星的机器,现象是按电源灯不亮屏幕不亮但会闪,
拆机发现一颗16V1000的电容爆掉,因为是电容爆掉了所以先把电容换掉,16V1000的有两颗全换了,还有的是25V1000的手上没有也就没有换。换好之后全部装好一开始是开机右侧会闪过会会好再开还是闪,论坛上查下有人说把水平调成49会好,调了之后是当中闪,调回去变成全屏幕闪过15秒左右好,请教各位大大是什么问题啊?  是12V高压那块?我把高压全加焊了。不过电容没换

最新:把电容全换了就好了

晕,装好之后还闪!!!!不是电容的问题,各位大大还有别的见解吗?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先换电容呢〉??
容量不够哇~!

网友:
电容换掉再说!

网友:
这个机器高压变压器容易坏!

网友:
电容找到了  把电容全换了好了

网友:
电容的问题,换容量大点的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呢    期待中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