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灵越1320 开机无显,报警5声短,循环报警

楼主(2012-02-07):
DELL 灵越1320 开机无显,报警5声短,循环报警

网友:
显卡问题吧

网友:
我怀疑是内存

网友:
先把内存换掉

网友:
以前见到过,换了根内存就好了。要是不行的话打打DELL800客服电话,他们会帮你判断的!希望LZ修好后上来回复一下!谢谢!

网友:
明显显卡报警!差不多通病了!

网友:
外接看下屏线坏了屏坏了都会报警

网友:
遇到过一台dell n4050也是5声报警的,是BIOS电池没有电了

网友:
是什么cpu?

网友:
不是显卡  就是北桥

网友(2012-04-02):
我这也是这问题,有人说时钟  我换了   显卡换看  ec换了    就差换南北桥了     我想问这机器显存会引起这种故障吗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真是说啥的都有啊 ,说内存的那个人有点二啊,

网友:
DELL 报警八声才是屏或者屏线的事

网友(2019-09-17):
DELL开机报警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16000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