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一体机CQ1-1018CX屏碎 如何增加VGA外接口

楼主(2012-02-07):
HP一体机CQ1-1018CX屏碎

屏型号为M185XW01     客户不打算换屏

机器没有自带VGA  主板为类似笔记本的一体板,液晶驱动板集成在上面,没有看到其他接口

现在唯一可以简单实现的就是通过原来屏的排线接口来传接VGA
排线接主板一侧    排线接液晶屏一侧
   排线的主板接口   和通用液晶驱动板的一致

网友:
路过,来学习,支持一下

掌柜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屏是双灯管的   用14.1的屏  点 只能亮  没显

网友:
楼主图上接插件是lvds口啊!坏的屏上的eeprom保留好,有可能要的

网友:
VGA跟LVDS根本就不同能直接飞,要有芯片支持,有难度  找图纸,看有没有预留VGA的接口,有及好办了

网友:
更换新屏搞定  没有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