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通电不显示

楼主(2012-02-07):
IBM T40独显 通电不显示 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 电流55 就是不亮 请问大师兄们是什么问题 小弟在这谢过了 急急急
不显示

网友:
次机器可以插诊断卡,看看有没有复位,跑码,电流是0.55吗,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,无法帮你判断,大部分加电不显的电压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先查查看跑不跑码,再多说点信息!

网友:
你先跑码看看,再测测北桥上面的电压是不是全上了

网友:
待机3v 5v CPU供电 南北桥供电 包括显卡供电都出来了 就是不显示呀

网友:
uitv頚看见一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