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老大有NEC PC-VA10JDFTG笔记本的声音驱动?

楼主(2012-02-07):
这个笔记本型号太旧了,我在官网都找不到,装了好几个系统了,显示声卡正常,驱动也有,但就是没声音,这机子有内置喇叭的,喇叭没声音,外接耳机也没声音。用驱动精灵更新,装到一半就蓝屏,现在烦燥死了。

网友:
这个本就是这样的,安个USB声卡就办事了,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声卡坏了呢?

网友:
我这里有两台NEC 呢 你确定下 声卡型号

网友A:
软件检测是英特尔82801CA(M)ICH3-AC97,芯片型号没拆开不太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软件检测是英特尔82801CA(M)ICH3-AC97,芯片型号没拆开不太清楚

晕。(英特尔82801CA(M)ICH3-AC97)这也叫声卡型号,你搞错了。
   用AIDA64检测一下。声音设备--PCI/UNP设备,然后右边就有显示型号了。

还有一点要注意的,如果是REALTEL 和VIA声卡的话,那么大部份是硬件有问题,如果是其他型号的声卡的话还有可能是驱动不行哦。

网友:
AIDA64检测到为Analog Devices 1886 @ Intel 82801CAM ICH3-M - AC'97 Audio Controller [B-1]        PCI
我看不懂它的型号。

网友:
就是AD1886,你百度下看看

网友:
好,谢谢,我先试试。

网友:
解决了,找到驱动了,感谢大家!

网友(2013-09-03):
要的时候急,自己弄好了也不上传个,

网友:
驱动精灵不行换驱动人生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