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漏液了 还能用。这个怎么修啊

楼主(2012-02-07):
屏漏液了 还能用。这个怎么修啊

网友:
没得修,换屏吧。

网友:
有毒的換一片吧

网友:
破镜难圆啊。

网友:
修不了,只能换一个。

网友:
看看你能不能破镜难圆啊
修好跟兄弟们说一下怎么修好的啊

网友:
屏漏液了,不嫌弃将就用,不然就换屏

网友:
不严重就凑或用,要是严重就只能换了

网友:
这个修不好了,只有换新的屏了。

网友:
只有换屏了,就是拿回厂里也是扔了换新的

网友:
只有换一条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