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用电池花屏

楼主(2012-02-07):
  这个机器接手的时候是不亮机 从做了显卡亮了 装机不亮  换了个南桥解决 显示 现在是插电池进系统10秒 竖杠虚线式白屏然后黑屏  不知道咋入手了    显卡 了  接适配器没事  求高手解决

网友:
有没有帮忙啊 这个机器必须把电池拔了 单独用适配器用好用 接电池就花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掉东西了

网友:
是不是电压不足?

网友:
你用的可调电源吗?

网友:
显卡供电换了现在一直没花

网友:
郁闷了装机又花了 求解啊

网友:
可能显卡供电不足,你不要光说现象,要把量测到的电压,阻抗给大家参考,再结合自己的分析

网友:
显卡供电 电感都换了啊

网友:
coms电池需要放电……

网友:
放电了也不好用

网友:
过来学习,支持一下

网友:
还是显卡没做好吧,或者电源坏了

网友:
显卡没换新的是拆机的换了2

网友:
显卡没做好有可能不啊,,

网友:
裸板电源加电池还花吗?还花查下显卡周围

网友:
是什么型号的显卡。。。如果是显卡门的。。建议该个升级板的

网友:
还是换个显卡试试吧  不要图省事  有这个时间显卡都换好了

网友:
我觉得是电池电路的原因

网友:
适配器能使,电池不好使,应该是电压的问题。同样的功率,用电池需要比适配器更大的电流,电容失容可能更大。最好示波器抓一下

网友:
用电池进系统黑屏或死机、花屏,在AC模式下正常:思路---电池是否正常。充放电路正常,
电池模式下欠压欠流,显卡(在用不同供电方式发出的电压调节信号不同。例:PWRPLAY。可以去掉这个信号让供电芯片一直工作在AC模式)
同意楼主:
5.0
易淑伟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单用电源 跑3D会花不?

网友:
还是显卡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