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做不过去系统,盘不读镜像。

楼主(2012-02-07):
用USB光驱也不读,能不能是内存的毛病,现在没有内存条 实验不了。
笔记本

网友:
盘有没有毛病啊?换张系统盘试试

网友:
那也得看电脑是否支持USB驱动才行呀.

网友:
跟内存没多大关系吧 要设置第1启动USB或DVD-ROM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坏通道

网友:
用u盘启动pe,再装。

网友:
做不了系统,硬盘,内存,主板依次检查。电不行也不行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