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K8NE点不亮

楼主(2012-02-07):
点PW没反应,开机针有5V电压,电容无起包,测其他电压没发现异常。短接可以运行,应该没有短路什么的。怀疑桥虚焊(单桥)加热后再试依旧没反应。IO换了没反应,甚至网卡芯片也换了,无果。下U点开机针有时可以亮,但一加U又不行,点重启一会再点开机亮一下就灭。U测试过是没问题的,也换过一个也一样。COMS也放过电。以上都是在最小系统下进行的,最后只留下CPU来测试。反正它死活不亮,就是搞它不懂。希望有哪位高手可以解答一二!

网友:
不能触发时看下开机条件满不满足??

网友:
需要查图纸

网友:
看下开机针和ATX通不通,虽然这种情况很少

网友:
跑线路    从开关那里跑

网友A:
btn   rsmrst  rtc  3vsb  晶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tn   rsmrst  rtc  3vsb  晶振

晶振检测过没发现有问题

网友:
同样的问题  我是找了块同样的废板  直接换的BIOS芯片   跑05 直接开机   不知为什么

网友:
换CPU电源管理芯片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