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拍一下就会死机

楼主(2012-02-07):
如题,,拍一下就会死机,,但不拍他的情况,怎么用都不会死机,,谁有见过这样的问题,,有的或知道什么问题的请出来指导一下,,外设全拿掉了,还有就是硬盘也换过了。

网友(点评):
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拍,将就着用吧

网友:
主板哪里短路了

网友:
拆开。启动慢慢敲看看 具体在什么地方 是虚焊还是接触不好。这样的应该好找的

网友A:
南桥,或者显卡!!

网友:
要不要哥给你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就这桩用了不要去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,或者显卡!!

显卡,,刚重植过。。不太可能吧,,,但北桥的温度好高,,

网友:
那就别拍它呀!本本不是用来拍的!  移动或振动死机,是不是有的接口或者其它设备,接触不良。多次维修后,都这样。可以考虑考虑!比如说内存接口呀!

网友:
有可能桥虚焊了

网友:
这个虚焊或接触不良

网友:
给显卡的晶振换了!

网友:
刚遇到一个 加焊南桥解决的

网友:
断线的可能性比较大哦

网友:
很多地方引起  如内存  南桥 北桥 要慢慢试

网友B:
建议先去烘烤下,80度,6小时,之后再试试,如果主板拍一下就死机,一般都是外设和接插口处在一些问题,

网友:
应该是哪里虚焊了……

网友C:
我怀疑是屏的问题 不是死机是屏没有显示出来

网友:
可能虚汗或者短路

网友:
有地方虚汗了,或者看下散热片是不是短路了

网友:
拆开,是否有接触不良或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怀疑是屏的问题 不是死机是屏没有显示出来

图像是有的,,按什么也没有返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建议先去烘烤下,80度,6小时,之后再试试,如果主板拍一下就死机,一般都是外设和接插口处在一些问题,

放了在烤相里,不下十个小时了

网友:
把整块板都用风QIANG加焊一遍就可以了,管它哪里虚焊或者接触不好。

网友:
遇见过Y450是这样 电感松动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CPU座子有点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哪里虚焊了,特别像显卡,北桥,南桥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绝缘的没弄好  最后就剩虚汗了

网友:
按钮桥的可能性大一点

网友:
这东西干脆就不要接了,影响心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