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an68v3,上真U不能触发,上假负载正常触发,求助

楼主(2012-02-07):
盈通an68v3,上真U不能触发,上假负载正常触发。触发后各电压正常,复位也正常,特求助
求助

网友:
先换下CPU电源管理芯片试下。
点纸维修
嗯嗯,同意楼主意见!

网友:
换过cpu试、?

网友:
cpu更换过了的

网友:
查一下CPU座的2.5V供电有没有一般是一个1117也有那种插在主板上的三极管 再不行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VID信号。
同意楼主:
5.0
txy6800
同意楼主:

网友:
电源部分仔细查下

网友:
应该是cpu供电太大了。cpu保护了

网友:
要么是CPU供电有问题,要么就是CPU座,同意2楼意见先换电源芯片试下

网友:
感觉上这就是CPU供电不良,电压正常,但带不了负载。试测下CPU电源管理芯片及与CPU供电相关的电容。

网友:
CPU供电电路有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