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V的主板一检测内存就掉电重启

楼主(2012-02-07):
我这一块845GV的主板一检测内存就掉电重启,重启完之后还是一检测内存就掉电重启。总是这么循环。请教是什么问题,BIOS刷了。cpu座子加焊过了,都不行,是不是北桥坏了还是怎么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内存的供电,时钟,SMB总线,估计内存供电模块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内存供电出问题比较多

网友:
是不是精英给联想带工的,换个外频高的内存试试

网友:
内存供电没有问题,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呢?给位大侠请指示、。。。。

网友:
用手压过北桥试一下否

网友:
查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:
你放内存没有啊?不放内存的话,或者是坏内存就会掉电的!

网友:
肯定放了内存了啊。没有人怀疑北桥吗。这种故障有人碰见是北桥的问题吗?怎么解决的啊?

网友:
是的,内存供电的问题,我修过

网友:
内存供电的情况多,北桥就只有做bga了

网友:
用测试卡量量内存阻值都正常吗

网友:
我北桥都换了。IO也换了。BIOS也刷了,还是不行,一检测内存就掉电重启,你们说的内存供电不是2.5V的供电吗?这个供电正常,。还查哪啊?

网友:
能跑码电压几本上没什么问题,明显是没检测到内存重启,也可能是插槽问题

网友:
我用阻值卡都测了。阻值都一样,。我基本都换了,还是不行。跟南桥会有关系吗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