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G31MX-K不触发

楼主(2012-02-07):
    初步的时候不开机,CPU只有上管12V,下管没电压,换了CPU供电芯片后不触发  ,,检测,ITE8718 待机有电压,CMOS电路没问题,点开机14PIN电压也拉低了,SLP_S3也有,网卡也拿掉了,就是上电,,,还有,我想问一下,,CPU的ISL6312 PHASE1 2 3外接的是电容还是电感,,估计板被人搞过,不上电应该跟6312没关系,I/O也加焊过...现在好烦...

网友(点评):
8718的触发脚位是 75-72-71-76,自己测量一下

网友:
换了PWM就不触发了 绿线还是低电平?这是电源保护了 打阻止先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  你先试试
  不行你把图纸 传上来 大家帮你看看

网友:
感觉楼主描述得清楚

网友:
其实技术代表一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