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8机器 怪问题 求助。。。

楼主(2012-02-07):
接到客户机器,客户说开不了机,放了一个多月,我拆机看里面有好多小强,清理没有腐蚀,按开机键 还是不开机了,把CMOS电池拔掉放电。可以开机了,(我喜,这钱好赠赚)没有想到,关机后又开不了,又拔掉CMOS又可以开了,我查了一下论坛的一个兄弟也有碰到这个问题,但没有说怎么解决。我自己手上也有一台问题是每次开机都是拔掉一下电源,才可以开机,现在还没有解决。
有高手碰到这个问题的帮助解决一下。。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`````

网友:
不要电池了。或者加焊南桥试下

网友:
支持一下,过来学习

网友:
加焊一下南桥应该可以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不知道如何处理

网友:
不是南桥的吗?I/O换了,南桥换了。一样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你看下 EC 64脚 PM_PWRBTN#  3.3V 没拉低吧 南桥没收到触发信号
现在手上又正好遇到了 不过 开机问题解决了 现在还有掉电问题
我以前的方法 直接把 64脚飞线到开关上 当然 开关以前的3。3V两个脚位从主板上断开
还有方法就是刷BIOS 但我遇到都是直接飞线 现在还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EC的条件满足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