假9600GT 被刷BIOS刷坏了 还有办法么

楼主(2012-02-07):
假的离谱 GPU芯片是215S8CALA23F6 ATI的 这BIOS上哪找

网友:
假卡我见过驱动特别难装.然后你这个bios更不好找啊

网友:
我这个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极品

网友:
以前用软件测 芯片应该是RV370

网友:
基本是凉拌了,这卡又不值钱,放弃吧!

网友:
看芯片上的字样,RADEON 后面跟的是 X550,就找 X550 的 BIOS 来刷吧。

网友:
没办法了,只能看能不能找到一样的板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找X550公版?

公版的可以试试,最好找 64位显存的版本,因为你的卡明显是 64位显存的,少了几篇显存呢。

网友:
多的是,X550的显卡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公版的可以试试,最好找 64位显存的版本,因为你的卡明显是 64位显存的,少了几篇显存呢。

显存就那些 本身就那些

网友:
看来显卡BIOS是个大问题啊~~呵呵~~这个肯定很难找啊~~路过~~~

网友:
开眼了,居然这么假,第一次看到。

网友:
前几天也修了张 96  ATI 芯片的 歪货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卡一看就明显是假的嘛,哪里有9600GT还用DDR显存的嘛

网友:
都是山寨惹得祸

网友:
开眼了,9600GT竟然是ATI的芯片,这让NVD情何以堪啊!

网友:
再找个这种假卡

网友:
假卡?真相不明!

网友:
这个要找X550 64位的BIOS刷才得

网友:
9600GT竟然是ATI的芯片

网友:
太有才了,我第一次见A卡,假成9600Gt

网友:
找到该芯片的BIOS,取下BIOS芯片,用编程器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