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1440进水无待机

楼主(2012-02-07):
如题,有轻微进水,清理后测各大电感对地阻止基本正常,插电,开关脚有3V电压,无3,5V待机电压,1和6脚的3,5V控制信号ENTIP1和ENTIP2无电压;L2601有3.3V电压,即电管芯片WPCE773L有供电(如图) ,15脚S5_ENABLE为电压开启信号,无电压,

网友:
求高手指教啊

网友:
换了供电芯片51125和电源管理芯片,问题依旧

网友A:
  排除短路,S5_ENABLE发出来是有前提的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挂了啊?

网友:
先查EC工作条件

网友:
有没有进到充电电路看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排除短路,S5_ENABLE发出来是有前提的。。。

电源管理的S5_ENABLE发出经R3003到PQ3305的G极(如图),

我从电源管理的供电隔一电阻分线到电源管理的15脚S5_ENABLE,这时,3,5V有了,但是按开机键还是不加电,

网友B:
这个好像是触发之后才有3V 5V ,查EC到南桥之间的开机线路和本身工作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好像是触发之后才有3V 5V ,查EC到南桥之间的开机线路和本身工作条件

是待机就有的,当时碰巧有一模一样的主板我测过的,(那个是客户来换耳机口的,我抽空量了一下,其他的来不及对照测量),

网友C:
先要搞清 S5_ENABLE有没有发来 还是发出来被别的电路拉低 了 没发查发出的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要搞清 S5_ENABLE有没有发来 还是发出来被别的电路拉低 了 没发查发出的条件

老兄,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不知道要发出这个信号需要什么条件,还望指点一下

网友:
先把 EC发出的S5_ENABLE 后面断开看有没有发出信号,如果发出了说明后级拉低,如果没有发出的再查EC的供电,时钟,复位,刷BIOS。

网友:
他们说 刷个bios就好了,我正在试!

网友:
楼主 板子好了没有 怎么解决的 发上来大家分享下了

网友:
如果发出了说明后级拉低,如果没有发出的再查EC的供电,时钟,复位,刷BIOS。

网友:
换南桥好的,谢谢各位的支持

网友(2012-03-08):
今天遇到同样的问题了,换了SB依旧,不知道怎么办了?

网友:
刷BIOS,我那个是让别人修的,貌似也刷了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