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美格JF2369液晶电视 的通病?

楼主(2012-02-07):
开机有LONG显示 显示一下就灭
信号灯颜色为绿色。
接VGA无显示。
有没有修到过的
手里两个显示器都是这个毛病
是不是个通病>

网友:
背光没有吗?高压、灯管啊。

网友:
能显示LOGO,灯管也会有问题。

网友:
先把开关信号线接到5V上 强行打开高压看看高压和灯管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不见得是通病,只是比较容易坏的灯管和背光高压电路。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