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520开机有背光图像,怎么修?

楼主(2012-02-07):
惠普520开机有背光无图像显示,外接也是不显图像,不知道怎么修,求大家指教一下,这个是集显的板子,加焊过北桥。不知道该怎么修了,请大家指教一下。谢谢,感激不尽。

网友(点评):
屏线爱坏,外接也一样吗.

网友:
520就直接换板子吧 大都是主板有断条

网友:
换个屏试试 查查北桥出去的 显示信号正常吗

网友:
外接也是有背光去显示,应该不是屏的问题。北桥信号怎么查?小弟是菜鸟,望指教。

网友:
换个北桥试试吧,北桥也爱坏

网友:
这个机器屏线坏的很多 楼主不会没试 就去干桥吧

网友(点评):
看仔细一点,外接也是一样.

网友:
按照电路图 修啊 !没有什么好讲的、一会半会是讲清的。基地是培养人才的地方,但最终还是靠自己觉悟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等等

网友:
找图纸  在看看北桥的细分  慢慢查吧

网友:
先打下屏线的值。

网友:
换屏线试试,还有看看信号上去没

网友:
先刷BIOS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