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150 无3V 5V

楼主(2012-02-07):
联想旭日150 无3V 5V  公共点有电压  用示波器测得3V5V电压有跳变 就好像有电压出来但一下就保护了一样  1902 供电正常 SHDN  ON5 ON3 正常 9脚有VREF不正常  也是跳一下就没了  正常是2,5V   还有一个就是 触发开关上竟然是17V的 但测IO第二脚是0V  不正常    小弟没思路了   3V 5V电感不短路 其它电感也正常

网友:
把三五伏的电容换了,

网友:
最起码上个待机芯片的图来分析一下啊,是不是芯片设定方面的问题哦

网友:
对地打南桥试试啊,看看是不是因为南桥短路保护了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

南桥 可能性不大吧  南桥问题的话会明显点的吧

网友:
应该是3v,5v后继电路的问题…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南桥 可能性不大吧  南桥问题的话会明显点的吧

一切皆有可能,还是打阻值看看,如果不是南桥,就查下后继有没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切皆有可能,还是打阻值看看,如果不是南桥,就查下后继有没短路

南桥已拆下  还是无待机

网友:
你就找图出来修了,把后极断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