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19寸液晶排线引起的花屏故障

楼主(2012-02-07):
如题 :此故障用信号发生器的测试信号没问题,显示正常,但插在主机上就这个模样了。清理屏排线故障排除。

网友:
还能说具体点吗LZ?比如怎么清理的?用酒精清洁的还是?怎么处理的?

网友(点评):
用除锈剂效果最好,

网友:
我记得以前带塑料卡口的那种平的排序可以减掉一部分,另外的可以用橡皮擦擦

网友:
路过,来学习

hjq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还是换根吧,要不了多少钱的,擦了用不了多长时间,又会出问题的,我有经验的,这是方正显示器的通病 ,唯冠代工的。

网友(点评):
用除锈清洗剂效果很好

网友:
最好皇恩屏线   永不了多长时间

网友:
还是换一个耐用点!这样是治标不治本的!

网友:
撑不了多久   返修浪费时间呢  换根吧

网友:
哥也建议换掉

网友:
  换根吧,为了长久打算啊

网友:
换根线也不贵,,

网友:
是啊,换线比较好。

网友(点评):
换排线最好,避免返修。

网友:
排线直接换掉!不换掉的话,清理干净,借口那里垫个垫片,

网友:
用橡皮擦擦在用酒精擦擦~等干了后在用橡皮擦擦~基本半年不会返修~

网友:
以前我都是清洁加垫纸,半年以后基本就返修了。现在全部都是换,淘宝的,。一块五一根

网友:
谢谢分享经验啊!电视我就遇见过这种情况!是有一个IC有问题。

网友:
请问楼主的各位兄弟,屏线一般都要买那些规格的备用了?诚心请教。

网友:
还有换一根免返修 一根1.5块  联想195的机子也有这手病

网友:
我都不擦,直接换根新的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