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上硬盘 显卡不认

楼主(2012-02-07):
今天同行送来一块型号为*****N15P2-L的主板。故障现象为接上SATA接口的硬盘,显卡就报警。不接SATA接口。一切正常。bios刷过了也这样。怀疑是北桥的事。不知各位有没有知道这个问题的。给指教一下。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?知道的说一声啊。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呗~~呵呵~~新手不太懂~~路过啊~~~~

网友:
这好像是INTEL的板吧?看SB sata控制器的供电 时钟  还有到SATA的线路

网友:
南桥的事,我也遇到一个换了南桥就好了

网友:
客户已经换主板了。旧的主板也拿走了。

网友:
跟显卡没关系

网友:
这种应该是硬盘短路了造成的